求一个DC-DC的升降压电源方案!!

楼主(2008-06-12):
求一个输入DC9-30V输出DC12V/5A的设计方案,请大侠推荐一下吧用什么片子好啊

网友A:
BUCK、BOOST联级

比较器控制

网友B:
FP5138

FP5138可以做升降压 参考附件线路
http://www.micro-bridge.com/FP5138.asp
Tel:0755-83991588 sales@micro-bridge.com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7/2007729184310794.pdf

楼主:
楼上

多谢了,试试

网友C:
DC倍压路

请问谁有做过DC的倍压电路.可以做到5倍压就可以了.我的E MAIL.jm720609@126.com
                             JMC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