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绕组圈数出现小数时怎么处理?

楼主(2008-06-16):
圈数出现小数怎么处理,是四舍五入,还是一律加一圈化为整数?自己厂里没条件绕,没办法去试。

网友A:
根据匝比调节圈数最多的绕组

网友B:
这得看情况

如果匝数较多,那就用xwj的办法。如果匝数很少,就要掌握半匝,1/4匝的绕法

网友C:
是普通常见变压器么

楼主:
普通高频电子变压器

我先计算出来的次级7.13圈,初级110.5圈;
              次级取整数7圈,算出初级108.5圈,取整数109圈。这应该就是属于匝数多的情况吧。

2楼根据匝比调节匝数最多的绕组能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C:
2楼的意思是那样误差小

楼主不过是遇到设计取值问题.你取的还行,验证一下即可.

网友A:
呵呵,你不已经这样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