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疑问.关于磁环隔离的变压器.

楼主(2008-06-22):
我看到的是用两个漆包线并行绕着走的.绕满了整个磁环.这样两个线圈之间的容性耦合大些.我想了另外的一种,就是在磁环的一半饶一个线包,在另一半绕另一个.这样两个线圈之间的容性耦合小些. 那实际上,如果要求隔离高的线圈是如何绕的呢?请大虾指点一下.

网友A:
磁环隔离的变压器?

不是传输线吧?

楼主:
LS兄弟,是开关电源的隔离变压器.

网友A:
不比加"隔离"两字

容易误会是有什么特别要求
有两点不解,一开关电源变压器用磁环?二初次级双线并绕?

楼主:
可能是我说的不清楚.

这个开关电源确实是用磁环做隔离变压器的,功率很小的.并绕当然是从头并行绕到尾了,一起绕的,一样的匝数.我是想问问,实际上如果要求隔离高的变压器,是怎样绕的,我的思路对吗?

网友B:
第一种漏感小但原幅边分布电容大

幅边共模传导干扰劣化。

第二种分布电容小,EMI好,但漏感大些,功率很小,说明是反激,磁芯磁导率较小,那漏感就不容忽视了。

楼主:
PowerAnts,你见多识广,实际上有这样用的方式吗?

网友C:
实际上没有这么绕的,至少我从未见过

这样绕漏感太大,大到不能容忍。

网友D:
我想,应该是EMI共模电感,LZ搞错了...

网友A:
漏感倒不见得大

网友C:
漏感大不大

绕一个测测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