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反激160W电路问题,高手请过来看看

楼主(2008-06-24):
在输入端串了一个灯泡,暂时没有发现爆元件现象,通电才10几秒,但是两路输出都相当不稳定,+5V一路在3-5V之间变化,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24V一路在19-24V之间变化,只是接了假负载R19,R22,还没有带载,就闪成这样了
请高手们帮小弟看看,这是小弟第一次自己独立设计变压器,不知道是不变压器参数没设计好,参数如下:
    Dmax=0.31
    Lp=154uH
    线圈匝数经调整后为Np=42T,Ns(5v)=3T,Ns(24v)=13T,反馈8T
    线径分别为:2p*0.6;2p*0.6;6p*0.6;1p*0.3
    气隙Lg=3mm
电路中MOS管计算时用的是FQP12N60C(12A600V)
因为手头上没有现成的12N60C,所以在实际电路中用的是20A/650V的MOS管,这个应该对电路工作不会有什么影响吧
请高手们过来参详参详,谢谢啦

楼主:
输入是:

输入电压范围是220V±20%(176--264V),效率计算时取80%,频率100K
谢谢大家,请帮看看

网友A:
TL431怎么接的!

网友B:
TL431接法 不对啊

网友B:
其中一个输出端应该加稳压模块

 否则加载后会不稳

楼主:
请教,431接法有什么问题??

网友C:
你的 431 接的有点看不懂 能解释下吗

你的 431 接的有点看不懂 能解释下吗

网友D:
估计是弄错器件图标了

然后对着管脚连的...

网友E:
隐隐约约的看管脚标识

管脚功能是对的,只不过看起来很别扭

楼主:
431接法没错,图上是画的有点难看

431接法没错,图上是画的有点难看,但是还是1PIN采样,3PIN输出
请高手看看其它地方有问题吗?我把R20换成2.7K改接到24V处,仍然是输出电压不稳定,变压器反馈按15V计算的,但是测量才11V左右,不知道是不是变压器问题, 请高手帮看看,小弟谢谢了

网友F:
RE L1 L2

L1 L2接上看一下

网友B:
c19,c21太大了

用一个470uF就可以,最好再并一个104

网友G:
改下参数

变压器感量加大到650UH,
R17取大点。开关波形?

网友H:
说几点看法

因为这个电路我做过(非常类似,反馈方法几乎一样),所以发表几点看法,你可以试试

1、前面有人提到,TL431接错,按照你图上画的,那肯定错了,你再好好看看。
2、c39这个电容看不懂为什么要接
3、试试在R18两端并个10n的电容,会不会有助于稳定。

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网友I:
431不是让你灌电流的

网友J:
220v电源反激600v的mos耐压够不够呀?

网友C:
431 接的有问题啊 15楼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