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出了问题了!在线求助!!!!!

楼主(2007-09-29):
我用S3C2410和存储部分做了一个六层的核心板,把其它的网卡、LCD等做到一个两层的底板上。但是在调试的时候出问题了。。。求助各位牛人帮帮忙。。。为了排除电源部分是否出错的干扰,我外接了一个好用的电源转换板,4.2V的输入,能够转出3.3V和1.8V的电压。

不加核心板的时候,电路板的能够正常输出3.3V和1.8V。

但是加空的核心板在底板上,用稳压电源供电,电流要达到1.19A才能够输出3.3V的电压。

如果把核心板加上去,电流最大可调到2.2A左右值就再也不变了,但是这时我的板子上也无法输出出3.3V的电压,而且稳压电源也无法给出4.2V的电压。

我又用了开发板的核心板放在我的底板上试了试,一样出现这样的现象,我的核心板和开发板的核心板电源引脚都是一致的,只有一些信号线我自己做了调整。

请大家帮帮忙吧,找了好多天原因也找不到呢。。。。希望大家帮帮忙。。。

我的QQ674854971,我一直在线,如果有哪位朋友知道这是什么问题请QQ联系我,或直接回帖!非常感谢!

网友A:
板上可能有短路之处

楼主:
回复:电路板可能有短

请问,是核心板短了么?还是底板短了?
我就是觉得奇怪的是,为什么开发板的核心板放在我的底板上也一样是电流很大也达不到工作电压呢?

网友B:
这种板功率没那么大吧?

估计是短路啊。你吧核心板拿下来,看供电是否达到标准,最好查查你的sch图,看看是不是软件误点了个点?

网友C:
信号线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