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

楼主(2007-10-03):
如图,当K1闭合时,1.5V会通过二极管,使二极管导通!那么48V的电源会有电流通过二极管吗?(不算二极管自身反向电流)
谢谢!

楼主:
短路

也许有人会说上图有短路,我只是表达一个意思而已,可以这样,如图,有谁试过?

网友:
第一 个图片 没有电流

网友A:
等效于将一个48+1.5V的电池短路

楼主有兴趣可以试试~~~~

网友B:
两个图都是短路。

楼主:
不考虑短路

当不考虑短路,按我图中红色和黄色的电流的流动,会有电流么?

网友C:
不考虑短路

不考虑短路还行?
要是可以不考虑短路,那断路是否也不考虑?

网友B:
如果不考虑短路,那不考虑电源电压行不?

那我们都假设电源电压为0吧,这样二极管里就没电流了。

楼主你的两个图中,都是由于二极管反偏,所以无电流。

你可以先将二极管拿下,然后计算出电压,有这个电压后,就可以判断出再接上二极管是否有电流了。

网友C:
楼主说“不考虑短路”

意思可能是:就这样接,不考虑电源是否损坏。
这样的话,必须考虑到两个电源的内阻,否则无法计算。

网友A:
毫无意义的讨论

网友D:
同意10楼的鉴定。

楼主是大菜鸟。

网友E:

 48V电源红色回路没有电流
  1,一个二极管不管怎么说也比导线的电阻大,那样接一点短路,相当危险,不要试.
 2,两个二极管反向相当于将48V电源隔离.

楼主:
我的意思

两个二极管反向相当于将48V电源隔离,正回为这样
我的意思是,当横向的二极管导通后,48V可以通过其有电流吗?
也就 是说,二极管未导通时具有单向性,但导通后是否就向一个开关一样,正反向都可以流过电流?

网友B:
只要将48V电源加上去,上面的二极管就会反偏,无法正偏的

因此它就没了电流。

二极管导通就是导通,关断就是关断,始终无法反向通过电流(漏电流这里不考虑).
当正偏的二极管用在交流电路中做开关时,只有正向电流时大小的变化,方向始终是不变的。

网友F:
但当反向电压足够大的时候,二极管会击穿。那时电流会很

楼主,想表达什么意思啊

网友D:
楼主知道“单向阀”吗?

或者叫“止回阀”。当出口压力高于入口压力时,还能继续打开吗?

网友G:
不知道lz想这个东西做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