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能输出二路50Hz方波的IC

楼主(2007-10-06):
请各位推荐有二路输出,相位相反的50Hz方波,占空比50%的IC,最好是封装DIP-8双列8脚位。先谢了。

网友A:
没有这样的芯片

网友B:
我以前见过一个做逆变电源的芯片,可以输出50Hz的方波

好象也是8脚封装的,什么型号就不记得了。

网友C:
中山达华电子厂有模块

 您可以用NE555自己来做振荡,再做个反相器,就可输出二路50HZ方波。

网友D:
20年前就做过

用两只三极管搭对称的多谐振荡器。

如果占空比要求严格对称,可用100Hz振荡器+分频

楼主:
需要精确的频率

NE555,三极管多谐振荡器频率误差大,我要的精确的频率,一致性好,最好是晶振带分频的IC。

网友D:
那就用单片机吧

楼主:
用单片机

很难找到这种IC,正如7楼所说只好用单片机写了。

网友E:
电网上取啊,一片2路光耦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