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问题

楼主(2007-10-07):
UPS问题:山特MT500,故障在操作其它电路时短路对ups产生了影响情况下,上外电以后出现连续报警,有一12V的继电器频繁吸合,断开。电池过来之后190伏的输出会伴随着继电器的动作有输出电压.电池电压12伏正常,稳压输出也正常。请问怎么解决?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A:
zhuq169

在旁路与逆变的输出端的可控硅可能击穿了,要把可控硅拆下来才能判断的出来

网友B:
应该不会出现继电器频繁吸合,断开的问题啊

先检查charger 看正常否---&gt再检查下conve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