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24V变为12V。

楼主(2007-10-08):
我是一个硬件新手,请教各位大侠。现在有一个应用电源是24V,需要稳压到12V,电流不大,大概200mA。因为涉及到AD转换,因此要求稳压的波纹要小,要求不超过20mVvpp。我想用7812来做,不知道是否可以?另外如果实现用按钮来控制电源的关断? 以前用过2575,它只需要用单片机给高低电平就可以控制了(系统是有cpu的)。

网友A:
7812过200ma要加大散热器了

12v的压降呢,2.4w的功率。
不能直接使用一个12的电源吗?

网友B:
那12V电源怎么来的呀,

还是直接就出现的吗

楼主:
我模拟了一下,感觉效果不是很好

采样7812,当负载从11mA升到60mA。输出电压就从11.974V降到11.85V。有100多mV的变化,用于AD转换可能就不行了,大家还有没有别的好办法?  输入电压就是24V的蓄电池,而且可能会波动18V~35V。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