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试验后

楼主(2007-10-08):
(无正文)

楼主:
试验后

当K1断开,K2闭合后B2约为5/100000=0。5MA
当K2断开,K1闭合后B1约为48/100000=4。8MA
当K1、K2同时闭合后,B1为4。8MA,B2为0。00MA,

问题:
请问为什么B2没有电流了?

有二极管D1,可以把两组电源完全隔开呀,它们各有各的回路,为什么当K1闭合后B2就没电流?

如果要B2有电流,在此图上要加什么电路?是什么原理导致B2没电流?

网友A:
"有二极管D1,可以把两组电源完全隔开"?

就一个二极管怎么可能完全隔开?K1闭合后,R1两端电压为48V,上正下负,跟5V电源反向串联,因此最后的电压为48-5=43V,这电压反向加在二极管上,二极管当然不导通了。

网友B:
R1上的电压是48伏,5伏的电源怎么能有电流?

楼主:
5V为什么没电流?它们各走各的回路呀,
按理说,5V与48V是并联的,并 不=反向串联呀!
D1可以阻止48V通过5V的内阻构成回路,所以,它们之间应该是共用一个负载电阻R1,当R1两端有48V时,5V就不导通了吗?
5V的不导通是哪个元件构成的?是二极管吗?还是48V的电源?还是什么?

楼主:
三楼的老兄分析的很对!
多谢了!
另问一下,如果我想要开关K2之间流过5V的电流,且电源的接法不变,应怎么改?

网友A:
真是有点晕...

你先假设R1不存在,那么这两个电源不是通过K1,K2正极连在一起了么?而负极接在二极管上,
把二极管当做负载,这两个电源不是反向串联是什么?

事实上,由于48V电源的内阻为0,所以在这里,R1要不要对B2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楼主:
继续,再来一图

请问在红色的线上加什么元件能使R2上有5V电压的电流流过?
而接线不变

网友C:
48V通过R2对5V电源充电,电流为4.3A

楼主要好好恶补学一下电工学。

网友A:
没有这样的东西。

楼主:
我就是想让电流能按我黄色的线这样流过,通过R2,可就是不知道加什么元件才可以,唉。。

网友C:
将K1换成一个100K的电阻,黄线就有电流了

楼主:
如果不动白色的,只动红色的,能搞定不?

网友C:
可以,将5V提高到大于48V

网友A:
哈哈,串联一个大于43V的电源...

楼主:
如果,我的5V最大短路电流为5A,再串一个48V最大短路电流为1A的电源,
那么它们的总电压为48V+5v=53V,
它们的短路电流是多少?是5A,还是1A,还是6A?
如果将R1短路,在R1两端的电流是多少?(不计算电流流过48V电源内阻的电流,可以看作K1断开)

楼主:
computer00进来看下呀

网友D:
楼主的基础实在...

这么个题目绕了半个月还没出来.
引用 网友C:
电源技术 ←返回版面

10楼: 48V通过R2对5V电源充电,电流为4.3A

楼主要好好恶补学一下电工学。

网友A:
你还是找本书看看戴维南等效定律和全电路欧姆定律吧.

这些基础的东西书上都有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