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的直流电压升至500v

楼主(2007-10-11):
(无正文)

网友A:
功率10W

RCC电路升压即可

网友B:
网上的升压电路应该不少吧

建议进行两次升压 这样容易实现。

网友C:
来参考一下这些电路吧

网友D:
回复煤厂

maychang:RCC升压?我没见过,怎么个思路?
直流12v输入,次级整流输出500v?

网友D:
你说的这种电源市场上有卖

网友A:
回楼上 xuhui_tjut

升压靠的是变压器,只要变压器变比合适就行。
但这个变压器的绕制比较讲究,500V还关系不太大,数千V甚至更高情况如果变压器分布电容太大则电压根本上不去。

楼主:
不用传统的线绕式变压器可以实现吗?

不好意思,忘了说一个条件,那就是,不用传统的线绕式变压器!目的是减小体积和重量,以便机载!

网友A:
可以不用线绕的变压器

用压电陶瓷,或者N倍压整流。
不过还是用变压器为好。

网友E:
要求体积小

这个升压电路要求体积小,可以用在便携试设备上

楼主:
Maychang

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压电陶瓷变压器,输出的功率都不够,请问你知道有输出10w左右的吗?

楼主:
逸雪见

请问你说的“这个”是指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