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毕业的硬件工程师求教:急求一款高效率DC/DC升压芯片

楼主(2007-10-13):
    急求一款高效率DC/DC升压芯片——刚毕业的硬件工程师求教!

   我正在做的小系统用两节锂电池供电,只有7.2V,而要达到要求的(音频信号)输出功率,必须为音频功率放大器(D类)提供有比较高的电压(至少10V),如果能倍压得到14.4V当然更好.
   我刚毕业,经验不足,希望各位老师能向我推荐一款,万分感激!

                                                       小刘
                                       email:hero_0810@163.com
                                          QQ:382339388

网友A:
没说清楚

输出电流,效率等

楼主:
效率越高越好,10以上时,有6W以上功率输出能力吧

如题

网友B:
6W的系统,好像电池驱动不了吧?

7.2*0.833 = 6W
830mA,电池能持续多长时间?

楼主:
奥,没事,最大功率能达到5W就差不多,没有声音只有0.3W

谢谢

平常不说话时,就充电,停电后,待机时间也还不算短

那种DC/DC升压芯片可以呢?

网友C:
看看凌特的LT3467

网友D:
lt1872

固定频率550k,输入2.5-9.8v,输出可以有固定输出3v,5v,12v,
或可调输出

网友E:
m

有没有人使用过松下的型号为KQ3298及ALKS321E02J1的继电器,还有DE电器的DJ5D2QT8,这3款继电器,有的仁兄,能否告诉我其主要性能啊,最好是详细的PDF档文件!
    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F:
MPS公司的MP1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