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buck形式的降压电源输出问题

楼主(2007-10-14):
我用buck的形式做了一个简单的降压电源,30V输入,可调电压输出。通过PWM控制IRF540进行开关控制。
问题是,IRF540开关输出PWM和我的控制是一样的,按理说,输出应该正确的;但是接上IRF540后面的电感之后,输出总是和IRF540的输入一样。(我用万用表量的,输出还没有接负载)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会不会是电感选择太大了啊?
谢谢!

网友A:
回楼主

不必实验了,先把Buck电路的工作原理搞清楚一些再实验吧,最好是先看电工学,从欧姆定律、感抗容抗看起。你连输出部分的电感和电容是怎样工作的还不知道呢。

网友B:
续流二极管和滤波电容没接?

网友C:
没有反馈?开环控制的?

楼主:
回 楼上

续流二极管和滤波电容都接上了。

但是,的确没有反馈。因为输入是恒定的。

网友D:
上个电路看看

网友E:
re

接个电阻假负载,空载肯定是要到输入电压的.

楼主:
接上个电阻,好像也是一样的阿

接上个30K的电阻,好像也是一样的阿;
电路图是标准的Buck降压型的电路图。

30V输入,数控可变电压输出。
输出部分,电感50uH,电容50uF/50V

请有经验的前辈,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C:
没有反馈,当然跟负载电阻和滤波电容值有关了。不稳定的

楼主:
无论我的占空比是多少,输出总是和输入一样的

无论我的PWM占空比是多少,接上电感之后,输出总是和输入一样的。

断掉电感的话,IRF540的输出就是和PWM一样的啦

网友F:
不接负载,怎么会正常?

LZ,发个图啊,不然别人怎么分析???

楼主:
电路如下图:

30V输入,数控可变电压输出。
输出部分,电感50uH,电容50uF/50V

网友G:
没负载或负载太轻的原因

楼主:
那么,加30K的电阻,可以吗?

那么,加30K的电阻,可以吗?

网友H:
30k等于没有,300欧差不多

网友A:
开关工作频率多少?

网友C:
必须要负反馈才能稳得住的。不然你负载变动,电压也跟着

网友I:
buck converter?是什么意思?

网友C:
buck是一个人的名字,他提出的这种电路, 就是11楼那样的电路

楼主:
回15楼

开关频率大概在 400Hz.
这个有影响吗?

网友A:
开关频率大概在 400Hz

你计算一下电路中50uH电感电流能否连续?
此时该电路工作与峰值检波或半波整流差不多,所以输出总是近似等于输入峰值。

楼主:
回14楼

加上500欧姆的电阻负载,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A:
你的设计

加50欧姆负载都不行。
很怀疑你在设计电路是否进行了计算,抄的电路吧?

网友J:
我看楼主还停留的仿真阶段

拿了个buck的原理图仿真,参数的选取仅仅是想当然。

按楼主的电容电感,PWM频率搞个50kHz再看看仿真结果。

网友K:
很怀疑你的驱动有没有搞好

30V的电源,不知道你的驱动电路怎么做的,再就是频率太低了。

楼主:
十分感谢各位

我的确是才接触电源方面,了解的不多。

各位给的建议,我再试验一下。
谢谢!

网友L:
Root cause

400Hz switching frequency is too low. Maybe the inductor is saturated. In this condition, it equals to a wire. If you have a oscilloscope, you can check it easily.

网友A:
zjuhu 所言完全正确

网友H:
zjuhu也不全对吧

这个时候电感不能说是饱和把?因为它的磁芯根本就没有被磁化

网友M(2010-07-30):
楼主的电感是不是选用的功率型的?电感必须要能储能的才行的!还有开关管有没有可靠开通与关断也是关键,其开关频率要足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