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12vDC宽电压输入转9vDC,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2007-10-15):
要求5V-12v输入,9v输出,电流400ma就可,但是纹波要在50mv以下……

我的想法是都升到12v再降压,8过似乎很麻烦,效率也很低……芯片打算用两个34063……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一片做成升降压就可以了

楼主:
呃……电路如何搭?

网友B:
请用AT611即可

我这里有一款,关键是看你的功率需要多大,太大了没法帮助你!在1.5A一下该是没有问题。
 相关链接:http://www.studymp4.com/test/at611.png

网友C:
楼上的

你所的那个只是个升压的吧,能降压?

网友D:
LTC1624机可以做升压,也可以做降压

最好还是用个变压器,

网友E:
AMC3202-升降压线路

用升降压线路 AMC3202 规格书里面有
86-755-83991588
sales@micro-bridge.com
 相关链接:http://www.micro-bridge.com/AMC3202.asp

网友F:
有说明啊

楼主,MC34063的PDF文档里都有详细说明的啊,包括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