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76输出2A要注意些什么呢.

楼主(2007-10-16):
我们产品是LED显示屏.现在是四行八字.电流达到2A,用2576供电时没加散热片,发热量较大,烫手..而如果用7805+C5198扩流时发热情况更为严重,甚至手都不能去摸散热片......请问有没有人做过2576或2596输出大电流的电路..要注意哪些事项..

网友A:
呵呵,发热是正常的,如果手指能放的住,那就没一点问题

当然,你的保证装在机壳里之后还是只有这么热哦

毕竟2576是比较老的型号和工艺了,现在有很多更好的选择了

楼主:
手指不能放的太久.只能放几秒钟..

网友B:
要加大散热器

带小风扇,保证在可能的环境条件下管壳温度低于70度,才是可靠的。
2576频率只有50k,效率太低。

楼主:
谢谢.能不能只加散热片.加个小风扇的话电路不允许

网友A:
加个小散热片就行了

楼主:
那它的电感发热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C:
电感也发热? 也许你选择的电感不符合要求,可能饱和了或者

网友D:
还是同步整流好,呵呵

楼主:
那2576或2596要选什么样的电感好呢.

网友E:
LED显示屏最好使用现成的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