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是怎么确定的

楼主(2007-10-17):
 那位高手给分析一下,C3,R5是怎么确定频率的

网友A:
此电路的振荡频率

与三极管的放大倍数、饱和电流、变压器的饱和磁通密度、变压器匝数、C3和R5都有关,也与负载有关。此电路负载变化时振荡频率也变化。

楼主:
那这个是正激式还是反激式呢?

网友B:
这样的结构,本来应该是反激的,可是背后弄了全波整流...

楼主:
那是不是这个电路有问题啊?

网友A:
反激加正激,或者说正激加反激

圈圈说话有意思:
“可是背后弄了全波整流...”
“背后”在哪里啊?

网友B:
哈哈~~~从左往右看,后面的就是背后拉~~~就是整流那

小功率这样关系不大,大功率恐怕会冒烟的~~~~

楼主:
大功率怎么会冒烟阿

仅仅是个整流电路阿

网友C:
我说,

开关管道通时候,能量通过变压器直接传递到二次侧,并没有储存能量。所以开关管截止时候,根本没有能量传递到输出,此电路输出侧根本没有必要使用 这种整流方式,依我看,纯属浪费!!

楼主:
回楼上

开关管截止时候,怎么能没有能量传递到输出呢?那道通时储存的能量传到哪里去了呢?

网友A:
回10楼 tk1209

开关管导通时,变压器并非没有储存能量,变压器铁心的励磁电流是要储存能量的。对单纯的正激电路,还需要另加一个绕组将这些励磁能量返回电源。现在的设计,无非是将这部分能量释放到次级而已。

网友D:

哎!看了半天怎麽就沒看到主要的呀?C3.R5是怎麽確定振蕩頻率的啊!我也想知道哦。

网友B:
要精确计算可不容易,只能看出趋势

电阻电容增大时,放电速度变慢,频率降低,

电阻电容减小时,放电速度加快,频率升高。

楼主:
maychang:

也就是说这是个正激电源啦?可00说:“这样的结构,本来应该是反激的”。??
“背后”去掉一个二极管能不能做成反激的呢?
  还有 把能量释放到次级算不算浪费呢?

网友E:
这个电路没意外的话,开机就炸

网友A:
同意awey

开机就炸的可能性大于95%。

楼主:
为什么会炸?大侠们能不能点拨一下

网友F:
请教一下

请教一下各位,图中的线圈8T,9T怎么确定的,

自己做是否管用,希望给点提示
谢谢

网友G:
你这个电源太简单了吧

什么反馈都没有,怎么限流啊?

网友H:
这个电路没过流也没过压保护,后面还这样不明白

网友C:
我还要说,

开关管导通的时候,励磁电流产生的磁场能量已经同时传递到输出测,怎么能有能量储存?因为这时候整流管是导通的。所以当开关管截止时候,没有能量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