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c3842

楼主(2007-10-18):
在一个普通的反激电源中,uc3842的第三脚能否直接接地?

网友A:
3脚是电流取样

一个正比于电感器电流的电压接至此输入,脉宽调制器使用此信息中止输出开关的导通。

是否接地,楼主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B:
UC3842是电流控制型

看来楼主还不知道所谓电流控制是怎么回事。

楼主:
关于 3842

我在很多资料中看到,都说第三脚是过流保护引脚,当该脚电压超过1V时,将关闭脉冲输出,以前也是这么用,也没有详细分析,一直没有问题。
   最近要做一个DC/DC电源,输入电压24V,输出12V,因为输入电流较大,而且3843的三脚阀值较高,采用电阻取样必要消耗掉很大的功率,如果采用电流互感器又要使工艺繁琐。于是考虑去掉电流保护,将3脚直接接地,而在输出端检测输出电流。可是实际试验的时候发现电路不能正常工作,而且3842非常热。
   我现在怀疑,控制脉冲宽度的不是电压反馈信号,电压反馈信号只能锁定脉冲的输出,真正控制脉冲宽度的是电流反馈信号。
   恳请各位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B:
不必怀疑

“我现在怀疑,控制脉冲宽度的不是电压反馈信号,电压反馈信号只能锁定脉冲的输出,真正控制脉冲宽度的是电流反馈信号。”
电压反馈信号控制翻转电平,电流反馈信号达到翻转电平时即翻转。

网友C(2013-01-10):
我碰到过3脚接个10K左右下拉电阻可以用,单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以用,恳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