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导通时间小于1us时,系统不稳定。

楼主(2007-10-19):
uc3842导通时间小于1us时,系统不稳定,在导通时间大于1us时工作正常,一旦小于1us就出现了脉冲关断现象,这时就有噪音出现了,挺麻烦的,不知有没有好地解决办法。谢谢了!

网友A:
uc3842导通时间小于1us时

这种情况多发生在负载较轻时候。主要原因是峰值电流检测电阻上的压降太小,不能有效继续减小脉宽,如果不影响到输出功率,可以将该电阻阻值调大。如果输出功率受到限制,那样只好设法减小干扰,增加系统稳定度了。

网友B:
很正常

片内有锁存的开关电源芯片都存在脉冲最小值的问题。

网友C:
在3842的1脚2脚加一个介质100的电容,实一下

网友D:
UC

提高3842的VCC,试试

楼主:
谢谢大家

主要原因是系统抗干扰能力太弱,我把3脚对地的电容从1000pf减小到1000pf,效果比较好,比以前稳定多了,但有时还会发生此现象,不能根除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