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空载功耗问题

楼主(2007-10-19):
各位老师!
   我做了一款10W的充电器  在110V 60HZ 时 空载功耗为0.36W  但是我在220V 50HZ的时候 空载功耗为1.3W ,请问各位老师 这个原因一般会出现在社么地方? 我输出 24V  400MA    我用的二极管为SR3100, 那位仁兄可以给我指点一下呢!  非常感谢

网友A:
可能是开关管驱动波形不太好吧。

网友B:
这种情况多发生在启动电路

  这种情况多发生在启动电路,如果采用简单的电阻启动,当电压升高时,消耗的功率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