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能串起来用吗?急啊!!!

楼主(2007-10-20):
来自 2楼

网友A:
回楼主

三个电源每个的输出正常是40V呀
三个串起来用,我的目的是要DC120V,但是用万用表量上电的那一下电压达到了170V

现在看起来,很可能是你的测试方法或测量仪器有问题。

网友B:
没问题

开关电源的一二次回路是隔离的,因此可以串联使用

楼主:
那为什么每次上电的时候电压跑到170V了呢?

真的吗?但是一开电的时候电压达到了170V呀,正常的时候只有120V的。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因为串起来用的缘故!

网友A:
一开电的时候电压达到了170V?

三个电源分别量量输出电压各是多大,注意必须带上一定负载再测量,有些开关电源不允许空载。

网友C:
晕,开关电源也能这样

建议在每个电源的输出端并联一个大功率的稳压二极管。

楼主:
三个电源每个的输出正常是40V呀,

     我只是想知道能不能串起来用,我只知道干电池不能新的和旧混着用,这不也就是说如果电源的性不是完全一样的就不能串起来用嘛。
     三个串起来用,我的目的是要DC120V,但是用万用表量上电的那一下电压达到了170V。不知道这是不 是和我串起来用有关第,而且现在是我的做的东西接这个电源好坏,也不知道是我做的东西有问题,还是电源根本就不能这样接。

楼主:
7楼,那照你的意思说,三个串起来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了?

网友D:
回楼主

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可是为什么电压会跑到170V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