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7-10-22):
电路如图,L1:80uH,D1:5819,Q1:5609 ,R1:0 , R2 :0,R3:4.7K,R4:10欧。

输入50% 3.3v 信号,输出稳压到12V,要求输出电流100mA。

实测输出45mA,请问如何实现输出之要求?

谢谢大家

楼主:
图在这里

网友A:
就用D2那个稳压管来输出12v/0.1A?

网友B:
电路中

与二极管串联了一个电阻R4,串联这个电阻干什么?

网友C:
发热用的。。

楼主:
稳压管输出12V

用稳压管输出12V,R4上有3V左右的压降。

实测,减小R4对输出没有多大效果。

这个电路有什么改进之处,以达到100mA?

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D:
调波形

主要是波形
陡,陡,陡,很陡的那种,要让Q1迅速可靠的截止

楼主:
提高频率

是提高频率的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