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2V转2.5-6V,20A电源电路

楼主(2007-10-22):
小弟需要做一个12V转2.5-6V,20A电源,哪位大侠有电路传授小弟,谢谢!

网友:
楼上还没有说 是 交流 还是 直流,如果是 交流 方法就是 变

引用 楼主:
电源技术 ←返回版面

楼主: 求12V转2.5-6V,20A电源电路

小弟需要做一个12V转2.5-6V,20A电源,哪位大侠有电路传授小弟,谢谢!

* - 本贴最后修改时间:2007-10-22 13:45:07 修改者:yanxuyuan

楼主:
DC-DC电路

补充一下  是DC-DC电路

楼主:
我就不信没有前辈了

我就不信没有前辈了

网友A:
随便找块PWM芯片的datasheet啃一啃

PWM--->自举式图腾柱--->N-MOSFET--->继流二极管(或同步整流MOSFET)+贮能电感

设计重点在于MOSFET的驱动,还有电感,只能给你讲讲原理了,具体操作需自已去研究。

楼主:
谢谢楼上的了

谢谢楼上的了

网友B:
同步整流最合适

网友C:
ncp4330

用安森美npc4330或者都用NCP3063外加MOSFET扩流试下看看

网友D:
一定是同步整流电路

20A需要同步整流,非同步整流二极管不能承受那么大的电流
有需要讨论可以跟我联系
MSN:   ervinzhou@yeah.net
email: ervinzhou@yeah.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