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话机重启的问题!!!!

楼主(2007-10-23):
一部电话机,用的电源适配器交流输入是两线,即底线没有接,当用USB线连接电脑后反复插拔USB接口,发现话机会重起,当把电源适配器换成三端输入时,就是把底线接上,插拔USB后就不重启了,请教大侠这是什么道理。我怀疑应该时用两端输入的电源适配器时话机地和电脑的地没连接,插拔USB相当与把地连接,所以在地上存在浪涌,当用三端的适配器后,两者地时通过电源连接在一起的,所以插拔USB不会重1起。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差不多

我最近的一个系统也出现类似的问题,用两路线供电,容易启动失败,后来经查,当拔插时电压的Overshot为55%,超过6V电压,当然启动不起来了,后来在电源进线端加一个470UF的电容测试,一切OK。所以当不接地时,静电的累积很容易造成使能信号的误判,造成重启动现象,建议你加一个地或者想法把静电泄放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