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不定的情况(输出电流不定),是不是频率低点的好

楼主(2007-10-23):
来自 2楼

网友A:
回楼主

电感电流不连续,工作是不稳定的,有一定负载电流时可能仍输出正常的电压,但负载电流小到一定程度就会“稳不住”即输出电压变高。
为使电感体积不要太大,通常是用加“死负载”的方法,即在输出端并联一个电阻,使该电阻泄放掉一些电流。该电阻泄放的电流也不能太大,否则功耗大,效率低。通常泄放最大输出电流的百分之几。

网友A:
要减小电感体积

必须提高工作频率。

楼主:
楼上的DX,那为什么我算了一下150K下,12V转5V,在5A电流输出的情况下,电感只要50uH就足够用了,但当电流只有0.1A输出时,要300uH才能保证正常工作呢?

网友A:
3楼的计算至少方向没有错

而且你这里频率也没有变化。
不明白你的问题是什么。

网友B:
说明一下拓补好点

BUCK电路的话,负载低的情况下电感会进入非连续模式,但是对电路性能的影响并不大

楼主:
请问楼上的

你的意思是,BUCK电路,如果电流输出很小情况下,电感进入非连续模式,但电路输出的电压仍然是正常的?是这意思吗?
假如,我一个BUCK电路,12V输入,5V输出,开关频率150K,电流输出为5A时,电感大于10uH即能在连续模式下工作,在电路中我取电感为50uH,那么当电流输出为0.1A时,50uH的电感将在非连续模式下工作,那么此时,输入是不是能稳定在5V,并且电路能正常工作?
新手入门,请各位指教一下.

网友B:
BUCK在电感非连续模式下,可以正常稳压并工作

一般的设计来说,设定电感量使的当电流为最大电流的10%时,电感进入非连续模式。
实际情况下,再大点也没事

楼主:
谢谢楼上的maychang 和一级菜鸟

谢谢楼上的maychang 和一级菜鸟

网友B:
maychang,占空比是可以为0的

网友C:
电感体积和频率有啥关系????

网友A:
回 一级菜鸟

问题就在这里。
很多芯片,占空比不能为无穷小,而是有一个最小值,再小就是零(彻底关断)。凡片内有锁存器的芯片都是如此,例如SG3525、UC3842等等。没有锁存的芯片在占空比减小时则是脉冲逐渐变窄直到成为尖峰(脉冲前后沿总有倾斜),然后尖峰高度逐渐降低,例如TL494。
要命的就是这点。负载极轻时(极端情况就是开路)芯片彻底关断后输出电压减小,减小到一定程度芯片又重新开启,但一两个脉冲已经足以使输出电压过高,然后芯片又彻底关断。这种情况类似保护电路的“打嗝”,但开启-关断的频率比“打嗝”高,可能落到音频范围内而被人听见。

网友C:
咋不回我???

网友D:
考虑到开关管的延时和存储效应

“打嗝”现象可能会提前出现。
“打嗝”时,开关管是间断工作的,电源可能会发出人耳可听见的尖叫声,
输出的纹波也会变得很大,在设计时应该尽量避免。

网友E:
13楼:电感的体积和其工作频率当然有着密切的关系。

网友F:
频率高了,电感每个周期内需要存储的能量就小了,所以体

网友A:
回11楼 alice84

开关电源的输出是一连串脉冲,所以叫开关电源。但负载用的是直流,所以需要将这些脉冲滤波成直流。
从能量角度看,滤波电路是在脉冲到来时储存能量,在脉冲消失时又向负载释放能量。那么开关频率高,每个周期需要滤波电路储存的能量就比较小,故而电感电容的体积都小。
从需要滤除的频率看,开关频率高,需要滤除的频率不含低频率成分,电感电容可以用得比较小。

网友D:
回 alice84

吃饭知道吗?

频率快一点,饭勺就可以用小点

“打嗝”就是喉咙太小了,勺一口饭要等好久才吞下。

明白不?

网友A:
awey 的比喻很恰当

网友B:
给诸位和maychang上几张图

网友F:
晕...三辆车撞在了一块...都是MM惹的祸...

网友D:
圈圈知道什么叫红颜祸水吗?哈哈。。。

网友F:
以前不懂,现在明白了...........

网友A:
以后我得绕着点走

网友A:
菜鸟发了这么多图

摆出了架式要大辩一番的,让这个撞车给耽误了。
另开一帖吧。

网友B:
不辨了,累了,maychang要有空开贴,俺洗耳恭听就是

最近TMD情绪暴烂,状态暴差,炒股票去算了。

网友C:
菜鸟GG生气与我无关,我最近比较老实!

网友G:
用PWM+PFM芯片吧

100倍的电流动态范围也不容易打嗝。频率上了300K的话,几个mA也可保持在超音频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