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电源适配器输出对大地都有80v左右的交流漏电,如何解决

楼主(2007-10-23):
一个12v电源适配器,用万用表交流档测量正极和负极对大地的电压都是交流80V左右,正是这个电压差使得我的设备的地在接触外部大地时重起,请教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更换适配器吗?我的板子上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A:
可能是感应电。如果是虚的,问题不大,把该接的地线接上

网友B:
将电源的地接大地。

网友C:
3楼办法可行,

但不一定能彻底解决问题。
问题关键是你的设备内部电路emc实在太差。

网友D:
问题关键是你的测量电压表内阻实在太高

网友E:
不是表的问题,而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F:
正规的电源,都是这样的

加了安规电容就有这现象,正常得很. 没这个电压还不放心用呢

楼主:
问题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适配器不可能换,设备接大地也不可能,我板子应该增加什么电路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F:
唯一办法是去掉Y电容

可要求供货商去掉Y电容,在开关变压器的初次级上加静电屏蔽层,将静电屏蔽层接热地,可取得比Y电容更好的EMI特性。

楼主:
办法

今天咨询了适配器厂家,告知可整改下适配器:原来的四个二极管组成的整流桥,去掉其中两个(变成了半波整流)测量虚地电压果然降低了,大约是5v左右,我的设备也不再重启了。这是什么原理?如果不改动适配器,在我产品上电路应该怎么修改能解决重启的问题,

网友D:
重点检查共地系统连接的合理性

网友G:
去掉其中两个(变成了半波整流)测量虚地电压果然降低了

去掉两个?怎么去的?你的接线有问题吧!

楼主:
焊接没问题

焊接绝对没有问题,我改造了好几几个呢,效果一样,就是去掉整流桥四个二极管其中的两个。

网友G:
EMC的问题

在电源端加磁环就可以了。

网友H(2009-04-01):
哥们,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的是开关电源带来的,如果不能接地线,那怎么解决开关电源直流输出的对大地的交流感应电压啊?

网友I(2010-02-05):
开关电源内部输入电路有两个电容,接到了L,N之间,然后接地。主要是他们造成的。或者在初与次级之间有一高压电容。可以找到,去掉。或直接接地也可以。

网友J:
长见识了

网友K(2025-04-22):
如果在全校上并联4个电容会怎么样?

网友L:
引用 楼主:
适配器不可能换,设备接大地也不可能,我板子应该增加什么电路来解决这个问题????????  ...

你的设备地是不是和你的12V电源地接一块的,如果是工业设备,电源12V地不要和设备外壳接一起,也就i是吧设备外壳和12V地线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