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电极开路的PWM控制器能不有驱动MOS管,19楼更新图

楼主(2007-10-24):
请达人们看看19楼的图,这样子能不能驱动.

我想用TL1451来做一个BUCK方式的开关电源,TL1451的原理图如下附件所示.我想请教一下,用集电极开路方式能不能驱动MOS管.我在一个TI的应该文档上看到,可以用这种方式来驱动,但不知道有没有达人用过.效率如何.

楼主:
这是应该说明上的集电极开路驱动电路

这是应该说明上的集电极开路驱动电路,文档上说导通速度和R1有取值有关,这是为什么?

网友A:
考虑MOS的分布电容后,R代进去算上升下降时间就是

当然,效率不高

楼主:
楼上的能不能给点详细说明

搞C言语还行,对模拟电路,只能怪自己当初不好好学习....

网友B:
是的,不是推挽(图腾柱)输出的话,总有一个边沿会缓慢

因此效率不高,频率也不能高

网友A:
叫别人分析吧,菜鸟烦这些东西,整不来

就是RC时间函数,按RC串联电路分析就是,俺只会灌水,不会算算术

楼主:
看上去得要200ns

看上去,充一次电得要200nS....晕....

那位达人有集电极开路的图腾柱电路啊...

网友A:
看看这个好了

网友C:
加两个器件就OK了

三极管,二极管各一只

网友A:
davidli88老大的图貌似不能长时间输出高

网友C:
为何?

负载是个1~3nF的电容,瞬间充电就OK了嘛

网友D:
是在Q4那里接三极管和二极管吗?

网友C:
我的原则

那只脚瘸就医那只脚,没必要两只一起医

楼主:
我看了一下TL1451

TL1451的集电极的电流最大好像只能过21mA....

网友A:
接受您老的原则

楼主:
用TL1451驱动PMOS管

那用TL1451驱动PMOS管行不行..这样子是不是可以省去了这麻烦事.

网友C:
倒塌了

下了DATASHEET一看,它的驱动确实很弱,比UC3842差多了.

还是乖乖用图腾柱吧

楼主:
还是研究下3843吧

我还是研究下3843吧,好像比TL1451还常见.....

楼主:
请DX们看看附件中的图

请DX们看看附件中的图,这样子能不能驱动MOS管,还有就是驱动N-MOS管的电路能不能简单一点....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3192559729.pdf

网友E:
回楼上:可以驱动

两个图中,下面那个更好一些,不过R3R17C8似乎可以不用。

不过,为什么一定要用TL1451? davidli88 建议改用图腾柱输出芯片,3842等很合适,也容易买到,价格便宜。

楼主:
我发现3842做不隔离的BUCK电路

maychang,我发现3842做不隔离的BUCK电路,基本上很难,那个电流采样的电阻不知道要怎么处理.3573的到不错,BUCK专用的,但我不知道价格...而且看上去也不是很容易采购到.

网友E:
回 卖报小行家

还是把你的电源要求说说吧。
需要多大输出电压电流,供电电压多少,等等。也许还有更便宜简单的方案。
3842是为反激变换器设计的,不过,你做成隔离的也并不麻烦,变压器多个绕组而已,仅仅不是Buck电路就是了。
一定要不隔离,还可以考虑34063加扩流。

楼主:
回楼上的

我要搞一个7~14输入,12V和5V输出的.
12V输出电流在5A
5V输出电流要求大于5A,小于10A
34063外加MOS最大能到多少?

网友E:
直流共110W输出

34063可以做,但不是很好,因34063电阻取样,这么大电流,电阻发热较厉害。
两路输出需要两片34063。
电源电压最低7V,UC3842/3843/3844/3845不能工作。

楼主:
发现LM3485

发现LM3485,好像很适合做BUCK,而且价格也不是很快,工作电压也低,能直接推P-MOS管.

楼主:
找到现在

找到现在,终于发现,二款芯片比较适合我了.
LM3478
LM3485
LM3478的价格好像比较贵,做BOOST用的.
LM3485只要2~3元就够了,能直接驱动P-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