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 极 波 形??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2007-10-25):
用EI28、TOP202制作的20W反激式开关电源,轻载和重载条件下,测量TOP202漏极波形如下图。

1.我不明白为什么轻载时波形会有振荡呢?
2.正常加载情况下,波形正常。当减少变压器原边匝数,也会出现像轻载那样的波形,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没人回答啊?

顶顶顶!

网友A:
电路存在不稳定因素

开关管有误触发,没看到电路,具体原因不明

楼主:
这是刘胜利编的 高频开关电源 上的一个波形

 电路肯定没问题,书上提到 当轻载时,变换器工作在不连续状态,就会有第一种波形。

网友A:
那这个图太夸张了

电流不连续时,振铃现象很明显,但幅度没这么大,除非漏感较大

楼主:
那能说说 振铃现象产生的机理吗?

网友B:
LC衰减振荡咯

楼主:
但是这是原边波形啊?!!

开关管漏极控制它的开通和关断。我觉得 不连续是指副边不连续,原边怎么会有LC衰减振荡呢?

楼主:
怎么没人理啊?

 我觉得 反激开关电源在轻载时出现这种波形是正常的,但是我不明白它的机理!!

网友C:
前面回答的都不是人???

关于“振铃现象产生的机理”自己去上网搜索下啊,大把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