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问题:变压器级联的开关电源?

楼主(2007-10-26):
急请教:在狭长空间内需要一个大功率开关电源,但是开关变压器磁芯却决定最大功率的上限,能不能用多个小体积的磁芯制成多个变压器进行串联提升开关电源的输出功率?

网友A:
应该可以

网友B:
非标准尺寸的话一般是定制磁性,需要一定的开模费用

网友C:
老王申请了些专利,

不知到有没有把楼说的那种方式顺便申请了。

楼主:
没有用量是不会定制的

没有用量是不会定制的,感觉理论上可行,但是级联后电路会有些什么问题存在?至少分布参数会导致一些新的问题。还有噪声和干扰的问题,电磁兼容性等……

网友B:
To 4楼:申请了也没用,已有太多现成的,很容易就让你专利无

而且还不知道别人申请过没有:-)

网友D:
能想到保护自己就已经高过楼上一头!

6楼

楼主:

怎么没有人说一下电路该怎么处理呢?变压器级联后大概会有什么新问题?

网友E:
老王那个不错

可以用现有的成品E型磁芯,制成任意功率的超薄变压器,磁路比同等功率的传统变压器短许多.

楼主:
请问10楼

请问10楼,多磁路变压器,通过磁路耦合,通过什么法进行磁路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