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功率问题

楼主(2007-10-27):
(无正文)

网友A:
这是普遍现象

原因是输入电压升高后,占空比减小了,而开关管上升沿和下降沿的过渡时间却基本无变化,效率下降所致.

楼主:
客人的样办没有那么多的差别

但是客人的样办只有0.5W的功率差!

网友A:
只能怪你自已了

测一下两台机器的波形,你就会发现2楼所说的差距点了

网友B:
除了二楼所说的原因外,

启动电路损耗也不能忽视。一般情况下,启动电路都采用简单的电阻启动。当电压升高以后,消耗在该电阻上的功率将增大。这在小功率电源当中更加明显

网友C:
5楼说的可能更对

输入电压升高后,占空比虽然减小了,但开关管上升沿和下降沿的过渡时间却基本无变化,(当周期不变时)效率不会因此改变许多.

网友A:
re:6楼

小功率电源的启动电阻一般为220~470K, DC100V/DC320V消耗的功率最大分别为0.045W/0.465W, 两种输入情况相差0.41W。

难道楼主启动电阻用的100K不成?

=====================================================================

如频率不变,DC100V、DC320V情况下,开关管开关速度不变,则开关管承受的电压波形应为下图,注意红色部份的面积变化。

网友C:
回复davidli88

请注意,红色面积并不代表功率(损耗),它只是管压的平均值.

网友D:
是啊,低电压下电流增大,电压减小,功率积还是差不多

当然,前提是频率、状态不变化,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得分析它们的整体变化趋势才行

网友E:
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高电压导致开关管消耗的功耗增大

检查开关管的稳升可以判断是否该原因引起。

网友C:
实际上

无论是整机效率还是管温升,并非普遍随电源电压单调变化.

网友D:
是的,所以要综合考虑

网友A:
re:8楼/9楼

输入电压变化,要保持输出恒定,则占空比随电压反比例下降,相同输出功率下,变压器初级电流峰值不变,可知管耗与输入电压正比例上升。

网友D:
呵呵,确实大意了

网友A:
RCC发热量几乎与电压升高呈几何级增长

供电电压升高时, RCC不但占空比升高,而且频率也几乎线性增长。
这就是RCC做宽电压电源只能到AC90-260V(相差3倍)的一个重要原因。相同条件下,固定频率的它激式反激,可以做得更宽一些。我业余试验中增达到6倍。

网友F:
davidli88,你的业余试验是用芯片还是分立元件做的?

用什么芯片呀?分立元件的图纸我没见过

网友A:
都玩过

分立,集成,自激,它激...唯独没玩过傻瓜式的三端口IC

网友F:
davidli88,固定频率的它激式反激,有分立元件的图纸吗?我学习

网友A:
分立体固定频率的不太容易,再说成本没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