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器功率因素要求要高?低了造成什么后果?

楼主(2007-10-28):
  家用电表是计算有功功率的,假如电器功率因素低了那么也只算有功功率的电费.请问功率因素低了对发电厂有什么危害?也就是会使变压器发更多的热吧?能否描术下无功功率,定义上讲是不做功,但无功功率多了会有什么危害?  谢谢!

网友A:
增加线路损耗,对供电部门不利

网友B:
先去了解无功功率的概念

网友C:
解释

三角函数关系,功率因数过小引起端电压下降较大、无功电流增加,太小时发电厂的自动调压装置将失去作用(AVR)。

网友D:
一针见血!

引用 网友A:
电源技术 ←返回版面

2楼: 增加线路损耗,对供电部门不利

=====================================================

据说,今后将按视在功率收费,那就是对用电户不利了

网友E:
回4楼 youbao

不一定是三角函数关系,很可能是其它函数关系。

网友C:
回7楼

电量参数的矢量和、视在功率(S)、有功功率(P)、无功功率(Q),他们的计算都是三角函数。

楼主:
无功功率最终是消耗成热能了吗?

  不过我想应该不是,因为电网有其他设备,会把那个电器产生的无功功率转为有功消耗掉. 但总体消耗不完就都转为热能了吧? 怎样从变压器初级到次极能量转换的角度分析?

网友F:
回9楼,线路损耗就大部分是热能化了.

小部分是电离化.

"其他设备..."之说不成立.

网友G:
无功功率不是一个做功的能量

不过正好是值的量纲相同.因此也就无所谓消耗什么化了.

网友F:
语法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