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源电路

楼主(2007-10-30):
电路图如下,请问各位可以做到24V输入,3V输出,输出电流小于500mA吗

网友A:
如果输出电流变化很大,例如可能从零变化到500mA

这个电路不好。

楼主:
电源变化应该比较小

用的是24V直流电源,请问楼上的,需要怎么改进比较好呢?

网友B:
火炉啊火炉...

网友A:
既然输入是24V直流电源

那要D1干什么?防止反接?

楼主:
对的 就是防止反接的

后面的应用电路对电源要求不是很高,主要是一个语音IC和两单片机

网友C:

不好,因为78L065压降太大,容易坏

网友D:
功耗大约10w!危险呀 同志!

如果负载不大,前边分一下压并个大电容再稳压。

网友E:
为什么不用DC-DC?

网友D:
大概是成本太高吧

网友F:
压降太大 7805受不了哦

网友G:
怎么不用LM317?两级降压,功率消耗太厉害了。

楼主:
前面R1用的是47/3W的电阻,用这个主要是考虑它比较便宜

网友H:
不好

看电路应该是可以用的,但是从功率和散热方面说不好,最好不用。建议使用DC-DC电路,效率高些。至少因该考虑317,可调稳压源,虽然功率消耗大,但是稳定性要好得多。仅供参考

网友I:
换单片开关电源芯片吧,

如LM2596等,
如果觉得纹波太大可以加7805,直接降到5V 7805受不了,
(24-0.7-5)*0.5=9.25W,要加多大的散热片啊,

网友J:
空载时候,估计稳压管要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