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做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7-10-31):
我的目的:制作180V的稳压线性电源,输出电流不小于500mA,纹波小于10mV。
我的方法:采用多级317串联输出。
经过317之后输出为44V。
我需要180V电压,所以采用四路相同的电压并联。空载输出可以满足要求44*4=176V,但是加2K/10W线绕电阻作为模拟负载,输出电压被拉倒159V了,用示波器测量输出,纹波小于10mV。
带载能力太若了,不到100mA
请各位大侠支招,谢谢

网友A:
这样玩也行?

把317改成功率达林顿管,才能这样玩

楼主:
改成功率达林顿管

那么纹波能控制么还,317的纹波抑制比还是很高的!
如果改为达林顿管,是不是要加TL431进行调整?
谢谢

楼主:
没有人关注?自己顶一下

网友B:
下面这款芯片可以,

HIP5600

网友B:
还有

散热要做好哦,

网友C:
要180V/500mA的线性电源

纹波小于10mV,不必这么四路串联,这样成本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