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负电源转换为正电源后地线该如何处理

楼主(2007-11-03):
我现在有两种电压+15V和-15V都是从变压器引入,现在正电源要求功率较高,
而负电源则较少,所以想从-15V那儿转换一路+5V电源则为正电源使用,不知道如何转换,特别是该如何和原来的+15V电源共地??

网友A:
这样转换

不是好主意。
变压器发热比让正15V增加负载更厉害。

楼主:
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案呢?

可否将变压器出来的+15V和-15V电压的驱动能力不一样,而总功率保持一样。

因为现在提供各种正电压(如5v,3.3V等)由+15V提供,但是都由它提供功率又

不够,而-15V电压所需要的功率较少,所以想将-15V的功率划一部分给正电源

使用。

网友A:
“因为现在提供各种正电压(如5v,3.3V等)由+15V提供,但是都由它提供功率又不够”
不够,差多少?

楼主:
回楼4

差不多差5W,我5V需要1A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