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教:LM2623升压电路,不能启动,用手摸着可以启动(图)

楼主(2007-11-06):
上电启动的时候,用一个手指摸着C25、R40、R52、R53(PCB上离得近)就可以正常启动,输出电压5V正常。  没用手摸的话,上电后电源被拉低,输出为1V左右,几分钟过后才正常...... 郁闷......

   // /// 解决了
   R52修改为100K,C25修改为22pF,就可以了。特别感谢wolver

楼主:
C14、C15加大到100uF也不行

   负载所需电流<=100mA

网友A:
图没错,查焊接

楼主:
焊接没问题,启动后,放开手也是正常的

  都焊几遍了

楼主:
第一次搞升压电路,多多指教...

  现在输入都用3~5V来测试

网友B:
没有软启动,在R53上并电容试试

但又好像会带来别的问题

视频率适当减小C26试试

楼主:
在网上查过,有很多人遇到同样的问题,后来没解决

   他们也请教国半的工程师,也没解决,郁闷,
   他们都说是器件的问题?真的吗?不知真假......

网友A:
现在轮到XWJ大吃一斤了...

网友C:
输出为1V左右,几分钟过后才正常

没烧什么东西不大可能,难道V2~5V出问题了?

网友D:
应该没烧东西

电路没正常启动

网友E:
re: 楼主;不会啊?LM2623AMM很好用啊

我用3.7V电池泵到5V给DVR系统输出500mA电流,在DVR手持机上用得很好啊!
但你要原版抄数据手册的外围元件参数就死定了!

你的问题可能的原因:
1)C26漏电太大
2)R52/C25参数与PCB走线有关系,具体要根据示波器波形判定!
3)L6的Q值、即电感质量....嘿嘿....

楼主:
请教wolver,

   第一次搞升压电源,多多指教。

   那些电容都是很贵的贴片钽电容哦,其它器件也是贴片的

   R52/C25要怎样布线呀?有什么解决办法?

   L6要选什么牌子的电感?具体什么型号?

   谢谢!

网友F:
很有可能是PCB布出问题了,图贴出来

开关电源的话,强弱信号分明,但初学者往往不懂,而这很容易影响稳定性。以前我一个朋友,布一个开关电源,就因为有一个地方的线条用了90度角,结果效果相当地晕...

网友E:
re:13楼

分三步走:
1)R52/C25参数改:100K/10~15pF,不行再来.....

网友G:
考虑走线 布板

这种情况我多次碰到  不仅仅是电源设计时  而且在FPGA设计时也遇到过

好好检查一下你的走线和PCB布板  看看你的地线有没有绕圈  电容焊接的位置也很重要

楼主:
解决了

   R52修改为100K,C25修改为22pF,就可以了。特别感谢wolver

   可通过调整R53和R40的比例来调整输出电压 Vo = 1.24 * (R53+R40)/R40

网友E:
re:17楼

你真幸福啊!这么简单的问题都可以被斑主置顶....

楼主:
哈,简单,实用呀,电池系统都可用

  还有2623便宜呀,零售才6元

网友B:
零售“才”6元啊?

呵呵,
汽车电子还真是有钱啊...

我也转行做汽车电子算啦:-)

网友A:
原来是这么回事

估计振荡频率接近芯片上限了,起振困难.需降频处理.看来DATASHEET确实不能生搬硬套

re: wolver, 疑难杂症,可以置项,让大家来出谋划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