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推荐几款DC/DC转换芯片吧~

楼主(2007-11-07):
要求:

   低电压输入:24V

   功率:3W左右

   低电压多路输出:3.3V,5V

   输入,输出隔离~

谢谢~

网友A:
UC3842

uc3842+mosfet+变压器

楼主:
呵呵,老大,帮我多推荐几款啊

    以您的博识,应该知道得很多吧, 指点一下啊.做产品,要有所对比与选择

的,目前我知道的,只有TOP100系列的与DPA系列的.再加上您的UC3842相关系列

的,还有其它的吗?

楼主:
呐喊ing~~~~~~~还有吗?

哎, 等了这么久都没回应,难道现在做隔离的DC/DC的人这么少吗?

真想学冯小刚的那句呐喊~~~~    还有谁~~~~~~~~~~~~~~~~~

网友A:
倒塌了

原由上任何一颗PWM芯片+MOSFET都可以,但从供电情况来看,UC38xx系列是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