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现象是不是就叫开关电源的自激振荡?

楼主(2007-11-08):
双层板,用于数字电路,上面有MCU,晶振为8M.为主控制板。
铺铜时:顶层铺满铜,网络连接为VCC,
        底层铺满铜,网络连接为GND。
晶振在顶层上。

现在板子做好了,但当我接上自己做的开关电源板时,开关电源板的输出纹波大的出奇。如果开关电源板接阻性负载,纹波幅度在100mV左右。
但一接上我做的主控制板,纹波幅度可以在500MV左右,甚至更大。而且纹波频率增加。

请问各路高人,这是我布板的问题吗?另外,开关电源的这种现象,是不是就是开关电源的自激振荡??以前没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困苦了好多天,大家都来帮忙啊!

网友A:
你的500mV纹波频率是多少?是否就是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

楼主:
同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接近

同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接近,开关电源采用的是开关电源芯片外接元器件组成。芯片工作频率为500kHz,而纹波的频率为460kHz左右,里面感觉还有大量谐波。

网友A:
同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接近而不相同,那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所谓开关电源的自激振荡,是开关电源因反馈回路参数不合理而导致的振荡,其频率比开关电源工作频率低得多,连开关电源工作频率的一半都达不到。

楼主:
多谢,那开关电源的自激振荡就是指开关电源不起振?

多谢:P
那开关电源的自激振荡就是指开关电源不起振,实际上就是不工作,这样理解对吧?

楼主:
还想问问,这样布板铺铜存在隐患吗?

网友A:
开关电源发生自激振荡事仍工作,只是PWM脉宽不断从大到小又从小到大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我们不希望产生的。

楼主:
刚才重新确认了一下

我刚才重新确认了一下
我用示波器查看输出波形,当纹波幅值较小时(小于100mv时),用10M的采样速率测得为260kHz左右。

而当纹波不正常时(500mv或更大),用10M的采样速率测得为40kHz左右。

我的开关电源芯片工作频率标称为500kHz

这种是自激振荡吗?

如果是,我应该怎样做才能消除这种工作方式?

我感觉这种现象就同负载情况有关系,当换上不同负载时,情况就不一样。对于有些负载(其它控制板或阻抗负载)输出就正常,纹波小,而且一致性也好。无论开关多少次,都很稳定。

而我这块控制板加上后,有时输出就正常,但有时就输出纹波极大。纹波大小也不一。有时300mv,有时500mV,有时甚至快到1V的样子。一致性差。

一般什么样的负载会导致开关电源自激呢?
我尝试过在开关电源输出与控制板输入之间串接电感,跨接电容的方式。但收效都不好。一样会产生上述现象。

网友A:
这种现象是否开关电源的自激振荡,我不知道,因为这辈子还没有用过那么高级的示波器。
不过从“纹波大小也不一。有时300mv,有时500mV,有时甚至快到1V的样子。一致性差”来看,像是电源自激。
至于什么样的负载会导致电源自激,我只能说:负载改变了开关电源反馈回路的幅频和相频特性就可能产生自激,使开关电源工作落入强非线性区也可能产生自激。

网友B:
是的,很可能是电源自激振荡了,上带参数的全图看看吧

楼主:
我用的是LT1933的开关电源芯片

http://www.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LT1933
服务器现在上传不了图片,麻烦看一下相应的DATASHEET。在DATASHEET的第14页,有一个5V的标准应用电路图。板上器件的参数全是按DATASHEET选的。

TO maychang兄,兄长在这方面这么厉害,“这辈子还没有用过那么高级的示波器。”这句话让弟兄们羞愧啊。象自己拥有这样的条件,居然水平还次的不行,看来只有努力才好……

网友A:
我这话还真的不是胡说

确实没有用过数字示波器,只用过模拟示波器,而且只用过20MHz带宽的,带宽更高的就没有用过,主要原因当然是银子不够。

网友C:
在你的电路板的电源端再并个阻性负载看看

有可能是负载太轻
或负载动态变化较大而滤波不良等引起的。

楼主:
好的,试试先

网友D:
也可能是负载太重,导致芯片过流保护了。

网友E:
pwm 的控制回路的参数不合理,

网友F(2021-08-05):
高手在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