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看看我的系统怎么回事

楼主(2007-11-08):
   我做了一个采集系统,电源是24v,12v,是由AC220v开关电源输出,然后经过7805转换一个5v,给单片机使用,这个系统由四块板组成,cpu板,显示板,i/o板,被测板,全部共地,能正常工作。可是当我用万用表或示波器想调试时,会出现只要万用表或示波器的地和系统地一接触,cpu板就复位,接触瞬间还打火花,这说明两个地有电势差,可是不知道是怎么产出的,也就不知道怎么消除,请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A:
多半是开关电源中所谓Y电容引起的

示波器接了真实大地。

网友B:
开关电源的Y电容的影响,先接上地就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