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研究风力发电的吗?

楼主(2007-11-08):
  初次接触,有些疑惑:
  风力的大小不平均,我们用什么办法将尽可能多的电能储存到二次电池里?还是简单偷懒(小于X级风就不充电,超过Y级停充)

网友A:
很复杂的一个问题

至今还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可以高效合理地利用风能。
理想的风力机,应该有较低的起动风速,较大的过载能力,较高的综合效率。
但是很遗憾,由于风能密度与风速的三次方成正比,而大多数地区常年的正常风速在2~20米/秒范围,功率密度相差千倍。在这么大的功率范围内保持高效几乎不可能。
设计过小的启动风速是不合理的,因为风速小于3米/秒时,基本没有利用价值;一般的小功率风力机设计为定桨距,桨叶攻角不可调,并且桨叶越接近桨轴,攻角越大,失速风速越高,故风速超过桨叶的失速速度时,风力机的转速基本不再上升,有的还会稍有下降。由于定桨距风力机结构简单,故在小功率风力发电机上应用广泛,缺点是风力利用率低。
变桨距风力机结构复杂,可以跟据风速大小自动调节桨叶攻角,在风速大范围变化时,仍然能保持较高的效率,主要用在大型风力机上。
所有的风力机都有刹车系统,有机械制动、空气制动等多种方式。

楼主有兴趣,可阅读《风力发电机控制系统》一书。

网友B(2009-09-01):
风能利用理论值50%多一点,加上转化成电,大型悬浮式风电才30%转化率。

直径小于3m的叶片在内陆城市只能点灯泡。。。。。。。。

网友C:
小风电不可能进入城市, 主要用户是偏远地区牧民及渔民. 县级市是一个巨大的小风电市场,不过国家得强制电力公司无条件收购小风电的电力.
3mm的小风电, 在5m/S的风速下, 发电功率约1000W, 这已经很不错了,在俺们老家,常年都有这个风力

网友D:
3mm的小风电???

网友C:
更正,3m,一字之差,相差百万倍

网友B:
5m/S

一般城市内是3m/s

我大一的时候就想把小风电做成黄名似的。。。。。研究了一个暑假发现不行,只能大叶片。这样的事还是让巨头们搞吧

网友E:
光一个叶片都够人受的了

网友F:
2007年的帖子翻出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