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帮忙看一看我的电源方案,请拍砖!

楼主(2007-11-09):
    正在做一块用于工控的PCB,以前基本上不处理电源,买现成的电源。但是这个产品公司要求要做上电源。由于本人没有多少经验,参考(嘿嘿,其实是抄)了一些成熟电路。
    我先说一下PCB上的电源:

输入:工业现场24V
输出:
(1)+5V/3A (供主处理板和DSP外围,DSP供电由专门的IC处理,该电源
           与24V完全隔离)
(2)+5V/100mA: 供RS232电路,隔离
(3)+5V/100mA: 供RS485电路,隔离

以上三组电源彼此隔离,并且与24V也是隔离的。

参考了一个PLC的电源后,俺的设计方案如下

楼主:
24V->5V

如图

楼主:
以上方案的可行性有多大?

需要做那些修改?
谢谢!

网友A:
太离谱了

楼主:
请dadodo 指教

设计这个的确没什么经验,
如果真不行的话,我还是让公司用隔离的DC-DC吧

网友B:
主贴的图确实不像话

说是正激吧,输出没有储能电感,说是反激吧,变压器同名端不对.

2楼的正激拓朴没错,不过R32、R33要相等,输出才可能是5V,还有那个光耦的接法,直看得人心惊胆跳

楼主:
光耦的确画错了,修改了

另外,R32和R33的确不是相等的啊。

网友B:
原来TLV431A就是传说中的1.24V的基准源!

楼主:
1楼的图是反激,

由于OrCAD里面没有找到合适的变压器,我就拉了一个。
谢谢版主了!

网友C:
1:1的TRANSFORMER能做得出来吗?

网友D:
呵呵,1楼的图最多输出一个‘神经质’的电压

+5V ?

门都没有,还不打折……

2楼的图就不评价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