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将20-30V的直流转换成5V

楼主(2007-11-09):
(无正文)

网友A:
???

建议电感取值为“自动设计软件”取值的5倍,包你成功

楼主:
现在是200uH,换过1mH的,电压已经不稳了

降到了3V多

网友A:
频率多高?

1mH的电感很大个头的,你用的什么电感?

网友B:
用100P电容

电感个头不大,线细些,匝数多
用电电桥测量约1mH

网友C:
频率太高,电感太大

适当调整

网友D:
使用470P 电容,220uH的磁芯功率电感

不要去掉保护用的电阻,电流小可以取0.47欧姆或者大些,功率要有余量

楼主:
已经搞定,还是用34063

34063发热的原因是输入级没有滤波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