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锂电池三问

楼主(2007-11-11):
  在看资料时看到锂电池的阳极为li,阴极为其他材料(比如MnO2),但是他所构成的电流回路是从MnO2输出的电流,然后返回到li的,也就是MnO2处是正电压。这个与二极管有些类似。那如果这样的话,实际的锂电池的正极是li材料的还是MnO2的?
  有些材料做成的li电池能达到5V电压(比如Li2 CoMn3 O8),不知道这样电压有什么弊处?
  锂电池的内部阻抗与温度成反比,即温度越高,内部阻抗越小,不知道对不对?还是应该有个范围的?
PS:以上数字均应为下标

网友A:
知道一点点

实际的锂电池的正极是li材料的还是MnO2的?

正极材料是MnO2,负极是Li

有些材料做成的li电池能达到5V电压(比如Li2 CoMn3 O8),不知道这样电压有什么弊处?

不同材料的电池电压不一样很正常,有高有低,化学课本上有讲过。

网友B:
知道半点点~~~

 相关链接:http://hotpower.blog.**/

网友B:
知道1/4点点~~~

 相关链接:http://hotpower.blog.**/blog_article_list.php?blog_id=1514

楼主:
hotpower

晕- -!你那张充电曲线能看出锂电池内部阻抗与温度的关系?
而且你的充电曲线怎么到恒压时的电流直接降到那么小了?

网友B:
俺也晕!!!改变程序只是好了一点点~~~

这个曲线是改变前的---太陡了~~~

锂离子电池原理及充电管理: http://www.**/bbs/d/56/190049.html

请教锂电池充电从恒流转恒压时电流为什么会突变???: http://www.**/bbs/d/56/189126.html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ShowAnnounce.asp?id=2636369

网友B:
锂离子电池原理及充电管理

 相关链接:http://www.**/bbs/u/56/175891187410748.pdf

楼主:
感觉

唉,旧事重提了啊看来。感觉太陡是因为电压已经接近充满,所以没必要再有电流,所以就直接下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