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的功率怎么算?

楼主(2007-11-13):
如果电源功率大于负载要用的功率,负载会出问题吗?
一般使电源功率控制在负载需要功率的多少呢?

网友A:
楼主:你家的电器会出问题吗?这个问题答对了就明白了。

网友B:
我也有一个同样的问题:一个大力士抱一个小孩,小孩受得

网友A:
3楼:小孩可能会被吓着的,呵呵!

网友C:
只是浪费了

网友A:
也不一定是浪费,有时是出于冗余的考虑。

网友C:
呵呵,大力士抱小孩浪费人才啦

楼主:
那负载功率要具体怎么计算

那负载功率具体要怎么计算

网友B:
比方:你的饭量多少与食堂做了多少饭没关系

不用担心你自己能否吃得下。

网友D:
功率 = 电压 * 电流

网友A:
应该这样看:虽然电源功率很大,

但其输出的功率则是由其负载所决定的。只要电源电压是在负载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就可以放心安全的使用(其输出功率就是OO所说的I*V,或V/(R^2),R为负载电阻)。由后面的式子其实也可以看到危险的是R变小了。

另外电源功率的选择看应用场合,一般我是选其功率大于最大功率的百分之五十,如2W的负载就用3W的电源。当然为保证可靠性还可以增加冗余。类似方法也可以用在器件的耐压和耐流等方面的选择上。

楼主:
谢谢

算一个电路的功率的话是否要把每个元件的功率算出来在加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