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做升压,12V入,24V出能做到多少效率

楼主(2007-11-13):
MC34063做升压,用外部扩流,12V入,24V出能做到多少效率?脑子刚闪过的一个想法,就说出来问问了.1A~2A输出.

楼主:
嗯,有扩流

用MOS管扩流的话,大该能到多少效率,我看数据手册上标的那个12V转28V的效率很高啊

网友A:
buck/boost在变比不高的情况下,效率都很高

因为这两类变换器的能量输出,只有部份经过电感进行能量变换,另一部份直接来自电源

网友B:
三极管扩流可以很容易达到8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