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流二极管与TVS二极管的区别

楼主(2007-11-13):
续流二极管与TVS二极管特性相似,都可以抑制电压及电流的瞬态变化,那请问是不是同样的东西啊?

网友A:
完全弄错啦

续流二极管与TVS二极管主要工作原理及其特性完全不同.
TVS二极管可以直接抑制其两端所接回路电压的瞬态变化;
续流二极管在电路中的适当连接,可以接续电感中电流,不因回路开关断开而发生瞬态变化.

楼主:
电机低边至高边的二极管应该是续流二极管用来消耗能量的

那电机低边接的返回至电机高边的二极管MURD620CT应该属于续流二极管了?
应该是把停电时电机由于惯性继续转动而产生的反向电动势能通过该二极管给释放掉吧?

网友A:
应该是续流二极管

它可能起到两个作用:
1.可以加快电机的停止;
2.防止因没有续流而产生的高压击毁控制器件.

楼主:
那续流二极管也起到抑制电压及电流的瞬态变化的作用啊

那续流二极管也起到抑制电压及电流的瞬态变化的作用啊,那也是TVS啊!
这个地方若是加TVS也起到相同的效果啊?

楼主:
谢谢

我觉得不是很容易区分TVS和续流二极管的区别。

网友A:
楼主这也算是一套理论吧

可是现行的通用理论原理不是那么描述问题和定义概念的.
抑制电压---限制电压(通常是电源)在某个数值以下;
接续电流---接通另外通路,维持电感电流不变;
这个地方若是加TVS虽然也可能起到一定的效果,但至少有两点:
1.用续流二极管将把储能消耗在线圈中;而用TVS则将消耗在自身.
2.用续流二极管将把电压钳制在0V;而用TVS则会更高一些.

楼主:
快速整流管可以充当续流二极管吗?

续流二极管一般由哪些二极管来充当呢?
快速整流管可以充当吗?
MURD620CT是一款Ultrafast Rectifer二极管。

网友A:
续流二极管一般由哪些二极管来充当呢?

这要看应用场合

网友B:
续流二极管在反向电压能够承受功率余量足够的前提下

一般还是希望速度快一点更好吧。

网友B:
tvs只用作电机线圈的续流还是不很合适

成本太高啊,如果是双向tvs,既可以限制电源瞬态过压冲击,同时又可以起到断电续流的作用,一举两得,倒是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