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c3842做的boost电路能否代替pfc电路?

楼主(2007-11-14):
本人正处在学习阶段,现今正在学习用fan4803芯片设计pfc电路。最近突发奇想,可否用uc3842做的boost来代替fan4803?
  于是我动手做了一个电路,发现短时间工作效果很好,功率因数能达到0.977,唯一.致命的是开关mosfet温升很快,短时间内就不得不断电。
升压电感并没有饱和,工作在连续状态,调整升压电感量,也无效。
恳请那位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A:
学习

应该可行的,

网友B:
图发出来大家研究下

图发出来大家研究下,我们原来就用3842来做过的呀1不过有单片机配合1

网友C:
你是在DCM模式吧

DCM模式下容易做些。DCM模式下,输入电流对输入电压有极佳的跟随性,线性很好,功率因数很高。不需作电流反馈,故相对简单,但电感磁损很大,关断损耗也很大。

网友C:
商品PFC控制器基本都是CCM模式

需要电流环反馈,以便跟随输入电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