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里下手设计开关电源

楼主(2007-11-15):
我只知道输出5V2A 12V0.5A -5V0.2A
用TOP22X做主控
用PC817 TL431做反馈
请DX指导我该从那里下手开始设计
怎么一步一步下来

网友A:
看看TOP22X数据手册,里面有经典电路

到网站可以找到专用的设计软件PI Expert可以参考

网友B:
已经选定TOP22X

那就不是从何处下手的问题了。
现在只要计算变压器以及几个元件参数就完成了。

楼主:
变压器

那变压器是怎么个设计法呢

网友B:
4楼 shui206 已经说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