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一款6相同步整流的DC/DC电源模块

楼主(2007-11-17):
这款DC/DC是12V输入,输出0.4250V-1.6000V 150A,支持VR11的VRM模块电源。

楼主:
正面局部

左上角是主控芯片。
左下角是SANYO SVPC电容和2个Littlefuse 15A的保险管。
右上角是集成驱动电路的MOSFET。
图中的小电阻电容是0402封装。

楼主:
背面局部

最大的那个管子是TN1625可控硅,输出过压时直接短路12V输入端,熔断2个15A的保险管。

网友A:
学习了 。

眼拙,我以为是内存条呢。

网友B:
哦!用来干吗的啊

网友C:
150A PCB能承受?

楼主:
回楼上

6楼:此模块是给CPU供电的,搜一下VR11你就知道更多的信息。

7楼:应该能够承受这么大电流。这块板是6层板,内层铜厚1.5oz,外层铜厚2oz再加1oz金(有时PCB厂家偷工减料只镀0.5oz金),未贴元件的PCB空板拿在手里很有分量。

网友D:
CPU能承受150A电流吗?

太夸张了吧,CPU能承受150A电流吗?

网友E:
开眼界了。

楼主:
9楼

玩电脑的都知道这年头INTEL的CPU耗电比AMD的还大,高端CPU的满载电流超过120A,可以去INTEL网站查一下资料。

网友F:
怎么那么多没装的元件啊?

看着就很不错,
主要还是小体积、质量好的元件难找:-)

网友G:
49CH06E是啥东东?

储能电感在那里?

楼主:
储能电感

49CH06E就是储能电感。

网友G:
乖乖...

电感也集成化了,每相25A,电感体积还这么小,估计频率得跑上M。

难道是传说中的非晶纳米晶磁芯?

网友H:
LZ:150A是什么概念知道吗,还用插件,有一点接触电阻就废

网友G:
re:16楼

触点面积比较大,加上镀金,接触电阻做到零点几豪欧是没有难度的.

同时,可以将电压取样点单独引至负载端,消除接触电阻的影响

楼主:
楼上说的没错

此电感直流阻抗0.5毫欧,电感量50nH,电流可上40A。工作频率约1.2MHz。
电压取样从CPU引脚附近单独接入。板上从输出端也有反馈,保证空载时电压稳定。

网友G:
开关器件也不错

12V入,0.425~1.6V出,1.2M频率下占空比0.035~0.135,开关导通时间仅30~90nS,以上、下沿为导通时间的1/10计,开关速度竟达3nS, 是什么器件?

板子看上去不像是软开关,硬开关能做到这个程度,确实很不容易。

网友I:
能让davidli88看的起的电路还真不多

我眼镜差点掉地上了

楼主:
功率器件是图上那个VT1125S

网友J:
日货

这家公司叫VOLTERRA,日本公司,。
他的IC分主控MASTER跟被控SLAVE,一颗MASTER可以控制几颗SLAVE,SLAVE的多少决定相数。

楼主:
楼上的识货,不过看花眼了

我没看出是日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