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开关电源发出“滋滋”的响声?

楼主(2007-11-17):
(无正文)

网友A:
这种声音

一般是由电感的磁性材料发出的,原因多半是脉冲宽度不断变化。

网友B:
R

检查是不是由DCR010505发出的,一般这种微功率的是不会发出声的,其次再检查是否有功率电感,有可能是你电路中功率电感发出的。

网友C:
由低频调制产生的磁致伸缩效应产生

网友D:
如何消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