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短路时,可控硅还能撑几个周波?

楼主(2007-11-19):
想做一个保护可控硅的装置,不知道要多快的反应速度?

网友A:
大概得nS级吧

楼主:
太快了,nS级?

不可能,如果这样,就没人能救可控硅了

网友A:
对,当它要坏的时候

就没人能救可控硅了

网友B:
用“快烧”保险

二极管可在10mS内承受超过额定电流100倍的浪脉电流(不重复)。

由于可控硅的导通压降是两个PN结压降,估计10mS内可承受极限电流为30~50倍额定电流。一般住宅的供电线路电阻约1欧姆,短路电流约200~300A。

如些一来,10A的可控硅,如果串上10A的快烧保险管,可控硅还是比较安全的。

楼主:
davidli88一说提醒了我

负载短路时还有线路电阻
可控硅是400A的,电线有50米长,估计0.02欧(不知对不对),负载200A
供电电压380V,短路时电流=380/0.02=19000A

50倍额定电流=400*50=20000A

如果可控硅在20ms内不烧,就可以用电子的方法切断输入,保护可控硅了

网友C:
想都别想,肯定没救

自己去算下瞬时功率吧

楼主:
xwj:打击我?

看我搬出证据
1:来自davidli88
由于可控硅的导通压降是两个PN结压降,估计10mS内可承受极限电流为30~50倍额定电流
2:用“快烧”保险,还是来自davidli88

在用可控硅时都有散热器,可控硅是过热烧毁的,只要在热死之前动手,我看应该有救

网友A:
在你还没感到热的时候

管芯局部已经融化了

网友C:
呵呵,猜猜死管芯PN结融得快还是“快烧”保险融得快啊

网友B:
用可控硅短路电源的应用还是有的

1、很多老式彩电电源的过压保护,直接用可控硅短路电源,烧断快烧保险管。由于可控硅的导通压降很小,一般在2~3V, 短路功耗主要消耗在供电线路及保险丝的电阻上,可控硅本身功耗并不很大。

2、我手头有一款长城PC电源,+12V(18A)、+5V(24A)均有单硅作过压保护。

但如此大功率的,能不能采用还得看具体情况。

网友A:
用它做过压保护倒是可以---

---即便管子坏了,过压保护作用依然有效.
反之,想保护可控硅免受短路之害,只能靠限制短路电流(配合熔丝).

网友B:
限制交流电短路电流的方法

我想到至少有两种限制短路电流的方法:

1、供电线路串入电抗器,由于电抗器不消耗有功功率,在负载端进行功率因素补偿可达到满足功率因素,又可大幅度减小短路电流的目的;

2、配用专用的电力变压器;从经济角度与安全角度出发,电力变压器的选购都不宜过大,以负载最大功率容量的2倍比较适合。

由于变压器的输出电流受饱合磁通密度影响,变压器磁通发生饱合前,短路输出电流随负载阻抗的减小而增大,但磁通发生饱合,由于饱合安匝数恒定,输出电流将恒定(类似于恒流源),由于成本限制,一般商品变压器饱合磁通密度最多只有额定工况的150-200%,楼主选用400A的可控硅,可推断负载额定电流约100~150A,考虑到别的负载,选380KVA的小型电力变压器较为安全。其短路电流最大不过1500~2000A。

400A的盘式可控硅,封装功耗在5000W左右,瞬时功耗达到数万秒*安平方(恒量封装热容量的参数)

第2个方案比较有创意,不过投资嘛,嘿嘿...系统设计初可以这么干

楼主:
现在我的客户都使用"快溶"保护可控硅

这里有个图表,是不是说明短路时可控硅的情况

网友B:
看来我的推断没错

一个大电流限压恒流源、一个快速熔断保险丝、大电流PN结构成的回路。

====================================================================

引用 楼主:
电源技术 ←返回版面

14楼: 现在我的客户都使用"快溶"保护可控硅

这里有个图表,是不是说明短路时可控硅的情况

网友D:
N年前做过,用快速熔断器保护可控硅

50A的可控硅,做控制柜用的,可控硅不象你们想象的那么脆弱。

楼主:
14楼的图表看不懂

I*I*T表示什么意思?请高人指点

网友D:
可控硅整流器的快速熔断器保护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192233473.pdf

网友A:
关键在于限流

网友A:
那个图实际是个安全电流区

di/dt---电流上升率限制线
ITSM---单个不重复浪涌线
I2t---热容量限制线
@结温25℃

楼主:
14楼指的是40A的可控硅特性

网友E:
这么大电流

应该说属于电力范围而不是电子范围。
电力部门也经常遇到短路问题。限制短路电流的方法就是串联电抗器。例如500kV变电站常用自耦变压器,自耦变压器的短路电流较大,所以在线路出口处总是串联电抗器以限制短路电流。楼主的工作,似乎也应该考虑串联电抗器以限制短路电流。

楼主:
我不是搞电力的,所以这方面没经验

有了电抗器以后,是不是有办法用电子的方法保护可控硅呢?

网友F:
串联电抗器好贵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