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電源不加PFC的PF值問題

楼主(2007-11-20):
請教一下各位電源高手,一般電源在沒有加PFC時,高壓輸入264V時的PF值都在0.43左右,請問如果在不加PFC的情況下PF值要做到0.6可能嗎,有什麼招可以使!請各位發表一下自己的看法,謝謝了啊!!

网友A:
办法还是有的,但成本上并不合算

以输入220V+/-20%计,频率50Hz,按下面方法设计,可获得0.6~0.7以上的功率因数:
1、把市电整流桥后的滤波电容改小点,保证最大输出,最低输入电压时,滤波电容上电压谷值达到100V;但滤波电容的ESR要小,涟波电流要满足需要,否则发热较严重;
2、变换器按全电压设计,保证在DC100-300V范围内,输出电压精度、纹波、功率满足要求;
3、最好用电流控制型PWM芯片,电流型芯片的前馈可以获得较高的电压调整率。

注意:这样做的成本并不一定比单级PFC的AC-DC变换器便宜(只用一只开关管完成PFC开关和主开关的功能),因为主动PFC变换器的占空比变化范围较小,体积可以做得较小。而全电压变换器的主开关变压器的体积通常都比较大。

网友B:
davidli88 确实是成本专家

网友A:
晕倒,啥时成了专家了

汗一个...

网友C:
也报个名~~~

楼主:
但是如果要做成全電壓的呢,那樣子能嗎

网友A:
全电压输入的不能这样玩

可考虑用被动式PFC补偿:输入串过铁芯电感,也能部份提高功率因数。

然而,同样的代价,倒不入用单级PFC了,增加一只BOOST磁环电感,三只快恢复二极管而已,工作在DCM模式,可获得0.95以上的功率因素。
 相关链接:http://www.21ic.com/news/n6268c67.aspx

楼主:
謝謝davidli88這位朋友

謝謝davidli88這位朋友,你說的增加一個boost磁環和三只快恢復二极管是不是指PFC的PWM和MOS要與開關管共用啊,如果是這樣,那能不能請幫忙發一份電路給我看看啊,謝謝了啊!biting@cwtnb.com.cn

网友A:
网上一搜一大把啊

关键词: 单级 PFC